F360 下部温度跑得很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03):
如题, 要是上部我下部设置一样的情况下,上部跑完了,下部才跑一半.
设置

网友:
底部出风口铝片太厚。吸收太多的热量。 很多返修台都有此问题。

网友:
正常的,都是这样。下部区域比较大,所以就慢。

网友:
温控带程序的,上下的斜率设是否相差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