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片杂牌N61的牌子。不跑码。修着修着保护了。怎么修啊?

楼主(2011-08-03):
那来2片一模一样的板子。故障一样。通电不跑码。客户说有几个月没用了。都有挺多灰尘的。我就说这牌子要仍进烤箱里面烤几个小时才能修。就打发他了。拷了3个多小时。拿出来修了。第一片,通电跑码了。显示正常了。。然后接着第二片通电不放CPU不掉电。放CPU就保护。CPU肯定是好的。在那片板子上都可以。郁闷了。本来不会掉电的。怎么这片拷一下就这样了。场管也没有击穿。无奈之下就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因为是四相供电的,我卸了一组。不掉电了。但是不跑码。装上去那一组又掉电了。郁闷。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南桥短了.要围绕南桥来修.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因为没有南桥就加焊了下.OK了

网友(点评):
南桥和CPU供电也有关系啊

网友:
这种问题也有啊,学习了。。

网友:
烤箱是什么东西,,得烤三个小时,,,多少度

网友:
同样求解。烤箱?板子潮湿。你用风炮低温烘干?还是微波炉直接上?

网友:
烤箱是什么东西  用来做桥的吗

网友:
烤箱是专门对受潮进水的主板或者笔记本,或者南桥,北桥等部件进行加热烘干的设备,如果是南北桥的话是10个小时,温度在100度左右

网友:
不是把。烤箱是什么东西你们都不知道?没烤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