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刷不进去

楼主(2011-08-03):
主板:GA-890GPA-UD3H 1.0  刷BIOS就提示:BIOS 文件大小与主板 BIOS 不匹配!  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是不是BIOS文件错啦 ,我这一般用编程器来弄

网友:
BIOS芯片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就是BIOS文件有问题。。。我遇到过,重新下一个,检查扩展名和你下载的文件。

网友:
也有可能是你的BIOS芯片坏了吧

网友:
在重新下个

网友:
BIOS芯片换个试试

网友A:
你那个BIOS芯片用橡皮擦 擦下,我碰到一个官方下来的驱动,芯片也用 液洗的干净了,就是出错,后来一擦 橡皮就OK,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BIOS芯片用橡皮擦 擦下,我碰到一个官方下来的驱动,芯片也用 液洗的干净了,就是出错,后来一擦 橡皮 ...

我的bios芯片是焊在主板上的,是双bios

网友B:
不匹配 能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匹配 能对吗

说大小不匹配!怎么办啊?

网友C:
BIOS芯片损坏了吧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芯片损坏了吧换个试试

不可能,板子是才买的!  怎么换?

网友:
呵呵,需要改写BIOS文件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打算硬刷BIOS激活WIN7?如果是的话我告诉你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打算硬刷BIOS激活WIN7?如果是的话我告诉你怎么解决

我就是想把bios刷回原来出厂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