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支招 HP 4411S 英业达不触发以及触发不跑马

楼主(2011-08-04):
HP的4411S 英伟达代工的INTEL独立显卡机器
不触发
测试 PWRBTN—OUT# 是3.3V 按下开关后 开关灯亮 但是电压还是0.02  过一小会 开关灯灭 电压瞬间变成0.01 然后又跳回来了。
PWRBTN—OUT# 这个时候会突然没电压 然后又蹦回3.3V了
用万用表笔碰一下南桥的晶振X3的1或3脚 就触发了。。 电压直接到0.8 或者是1.1  到0.8就直接不动 如果是1.1的话 电压会1.2 1.3 1.4 1.5 这样 到了1.5就掉电。请问下一个方向怎么走。
在线求解决 客户催着呢

网友:
哪位兄弟熟悉英伟达的板子?我对英伟达太陌生了。

网友:
强力一顶,高人指点,我们围观学习。

网友:
3A架构的机器,,都爱开焊。。你没加焊下南桥

网友:
估计是南桥进水而已,你想多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26427
这个是英业达时序。

网友:
南桥进水???? ? 难道KBC发出PW信号的条件 有南桥的一个信号么? 我不大懂。

网友:
南桥方面问题,主要查RTC电路包括RTC供电,时钟晶振和RTC RST。

网友:
恩 问题就出在这一快 南桥 开机芯片 BIOS 都在一起  仔细一看 这进水了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重新直球了 不行。

网友:
请更换南桥。。。

网友:
4411S的板子好多是KBC坏得很多,上个月我维修订了100多张,大约有50多张要换KBC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