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1-08-04):
     机型:HP520
     板号:LA---3491P
     故障:加点不跑码!!
     此HP520是我在家时就有的,那是也没什么思路就放在哪一直没修。。。。。。
     现在到基地半个月,刚讲完仁宝的时序,正好这个板子也是仁宝的,就开始试着按上电的时序修修,都跑跑测测看看,哈
     触发,待机没问题,就开始测系统的各个电压+3VS,+5VS,+1.8V,0.9V,+2.5VS等电压都有,由于网速太快就不传图啦!——!!
     下一步就开始测南北桥的PWROK,也都有!上CPU的假负载测H_PWRGD,也有!再测PLTRST#平台复位,也有!
     *脏话*,太顺利了。。。
     当测到CPU得复位的时候,就没有测到,哎呀,来活啦!找图纸测R2201的2脚有电压啊,那是怎么回事呢。。。
     卡住了几天,不得其解。。。郁闷
     问问喜哥吧,他说上真U试试,结果一试果真出CPU的复位啦,焕然开朗!!!!!
     看来有进展啦,但是不跑码!麻烦。。。。。。
     接下来的思路就是查H_ADS#     H_TRDY  DMI总线  SPI总线
     当然要从后查起啦,先弄BIOS,在论坛找了找,找到,刷了下,检测。。机器跑码啦,哈。。。OK亮机啦!!
     虽然问题不大,但是这是本人第一次真正修好的机器,而且思路挺清晰的,很高兴!哈
     在这谢谢基地,谢谢喜哥,谢谢老袁!希望大家都能秒杀各种板子,财源广进!!!!!!

网友(点评):
楼主太顺利了,

网友(点评):
不错呀,看来在基地学习的,思路很清晰。看来基地的老师很强

网友A:
是不是 刷BIOS  解决的呀   挺厉害的嘛  为什么不上U没有复位 上U就有 复位呢??不解

网友(点评):
像AMD U的时钟,不上U不出来的。。

网友:
还有好多信号我没看懂 - -我是小小小白

网友:
所以检测卡正能做参考 上次修三星X11也是这样的 不上CPU  没有复位

网友:
鼓励发贴,好样的哟

网友:
看来基地真的能学到东西啊,不知道远程的怎么样啊?

网友:
就好把待机电压和触发后不跑码的电压都说下,这样大家以后有个参考

网友:
待机电压0.01A    上负载不跑码0.80A左右

网友:
刷BIOS就直接秒杀了吗?

网友:
第一次修真正修好机子 思路那么清晰  值得学习哈!

网友:
哥们不错啊 ,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好期待啊..........

网友B:
CPU里好像有哪个信号吧,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希望喜哥能给解答

网友:
昨天修到一个联想的机器,CPU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工作,掉电一次再起电,电流到。1.2左右不动,刷了BIOS不行,后来详细问客户说有可能雷击的原因,拆下网卡芯片一试亮机了,太忙了还没有来得及分析原因,机器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
_ADS#     H_TRDY  我现在都弄不清谁先有了,兄弟发个站内消息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里好像有哪个信号吧,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希望喜哥能给解答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刷BIOS  解决的呀   挺厉害的嘛  为什么不上U没有复位 上U就有 复位呢??不解

因为有些CPURST#是CPU内部上拉的

网友:
H_ADS#先出的,CPU发出的寻址信号     H_TRDY  目标准备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有些CPURST#是CPU内部上拉的

还有这回事  太神奇了·····

网友:
好多板子不上U就不复位  A8J就是

网友:
你好,朋友,你去基地一开妈就学的是笔记本吗,主板在哪里学的啊。我也想去学学本本的维修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分一选择的,你想学啥就学啥。。。

网友:
我一来就是学的笔记本维修,主板的话也可以在基地学的,饼哥教的很不错呢,你去培训板块看看

网友:
正在修这种机,刷了BIOS不行,触发后电流到0.57不动,也是PG,复位都有。

网友:
我会测试的就只有几样其他的都不知道。要多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