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显示屏求解!!!

楼主(2011-08-04):
我的方正笔记本,用鲁大师检测显示器型号是:LG LPL0129。。。最近这两天发现开机屏幕偶尔会闪一下,可是两三分钟过后,就又恢复正常了。有好几次是这样的现象。今天开机又没有了之前说的现象。一时说不上是什么问题,是显卡(集显Mirage 3 Graphics)、屏线还是屏本身的问题。在此小白白拜求各位前辈赐教了。。。不尽感激!!!

网友(点评):
准备好钱,不久就要买一块了。

网友:
屏型号应是LP141WX3,闪屏门的屏。。。。。。。。。应是差不多快挂了。。。。。。。。。。。。

网友:
多次测试表明,鲁大师(也就是360硬件大师)测试硬件不准确,尤其是屏的型号。所以你的很有可能是缺陷屏,用其它软件试试

网友:
这种屏坏的可能性要大点,其次是显卡,屏线很少坏,除非是人为故意的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要大点,其次是显卡,屏线坏的可能很小,除非是人为故意的,

网友:
闪屏门的WX3不说了,没解只有换,排除就是高压供电和灯管,屏线坏的少

网友:
多准备点钱,去换个三星的屏吧。

网友:
此屏回光返照了

网友:
肯定是屏啊,应该快挂了

网友:
90%是屏的问题了,碰到过很多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闪屏门,没办法厂家省钱啊

网友:
LG屏有这个通病,只要是白,闪,抖基本就挂了

网友:
这批瓶都有问题。换吧

网友A:
X3的屏基本上就释怀了,我们给客户换了很多这种屏,开始闪还能凑合着用,过一段时间就彻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3的屏基本上就释怀了,我们给客户换了很多这种屏,开始闪还能凑合着用,过一段时间就彻底坏了、

这么说过不了多久就基本上不能用了。哎。。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