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修个技嘉 GV-NX66T256DE 显卡,黑屏

楼主(2011-08-04):
客户换下不要的,一直放了很久。今天有点时间来弄弄。
先把灰尘清理干净,金手指擦了,量下核心供电3欧,正常。显存供电7欧,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插上主板测试,不管接VGA还是DVI都黑屏。量核心1.4V,显存2V,供电都正常啊。诊断卡能跑完,也能听见滴的一声。说明是认到显卡的。
那就一步一步来,先换个ACT08,但还是黑屏,量下VCC是5V,正常。这就只能说核心没有输出了,竟然显卡又是认到的,要么BIOS程序出错,要么核心输出虚焊。虽然有BGA,加焊也方便。想了想还是先刷个BIOS,最后弄BGA,免的浪费焊膏。
弄下来重新刷了下,上机测试,居然显卡都不认了。我晕,仔细看了下,BIOS上反了,我崩溃,原来第一脚有个圆点,第五正好也有个圆点,但是这是锡点,灯光不亮的话很容易看错。NND,给他来个180度旋转。上机,久违的画面出来了。装个驱动耍耍游戏。ok,至此修复成功。
原故障就是BIOS出错。 心细很重要。

网友:
好,技术就是在默默的挖掘出来的

网友:
不会修显卡..有个朋友拿了6块过来,本来修好一块的.结果都烧了..郁闷得很...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楚,值得学习!想问下,是焊下bios芯片,焊到其它板上刷的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