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350花屏维修

楼主(2011-08-04):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东芝A350,用电池一切正常,但是外接电源进系统花屏死机,怀异电池供电为省电模式CPU电流小能正常,外接电源电流大花屏。电容容量小,会引起解决办法在cpu座旁边并了3个330电容,试机ok

网友(点评):
呵呵,此乃通病也。。就不要再提了

网友:
这都是老问题了  修了很多了

网友:
东芝老爱用那电容

网友A:
这里的都是老战士了。。。这种问题就别发了。。。

网友:
对新手还是有教育意义的哦~~~~~~还请老江湖多发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都是老战士了。。。这种问题就别发了。。。

有理,不过老瓶装新酒,也能换点哦

网友:
哪位高手能回答:装系统,重新开机不认硬盘,简单不用写

网友(2018-10-01):
有道理,以前只知道换330,却不知道原理,可能就是这样,,AC和DC模式下,cpu的电流大小不一样,电容滤波不良会导致电流上不去,带不动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