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了机

楼主(2011-08-04):
昨天早上开机,开不了,后面换了内存插槽后,可以正常开机!后换了CPU风扇,加了一条内存后,正常开机,今天早上开机开不了,电源换过!主板是华硕478针脚的,独立显卡!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主板有问题吗?

网友:
跑码卡跑多少啊

网友:
跑跑码  内存

网友:
跑码多少啊,看故障维修啊

网友:
线路应该短路了吧。。。

网友(2013-06-13):
学习了,新手上路

网友:
接触不良引起~或主板性能不稳定~

网友:
还是要上诊断卡跑马啊,话说那种诊断卡好点,电脑市场那种一二十块的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