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Dc电源开关问题,急!!!!

楼主(2011-08-04):
华硕F8Dc主板,人家只发了主板给我,电源开关是连在屏幕上的。。。郁闷,三根线,红 蓝 黑,直接短接其中2根不能启动啊,请教怎么弄才行,谢谢!!!

网友:
看图找 PWR SWIT

网友:
蓝黑,或者红黑短接一下试试

网友:
这就摆明了不触发不启动吗,人家修的就是这问题啊

网友(点评):
哥太有才了

网友:
看图纸修板喽

网友:
不过有些高压开机的板子当心喽,别拿表笔划,有过教训的

网友:
这摆明了就是不触发不启动吗,人家修的就是这问题啊

网友:
刷挂BIOS也会造成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