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地线

楼主(2011-08-04):
请问一下显示器的地线分什么热地和冷地是怎么分啊?

网友:
自己百度

网友:
220v电源部分为热地!是大滤波电容负极,也就是电源板变压器以前部分!冷地就是板上的螺丝孔

网友A:
谢谢了。冷地和热地有什么区别啊,代换高压板应该接哪个地呢

网友:
高压板的地当然是接冷地了。

网友:
自己看下电源板背面就知道了。有大概划分的。电源接口那一块就是热地。

网友:
电源变压级初级是热地,次级是冷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冷地和热地有什么区别啊,代换高压板应该接哪个地呢

兄台解释得很清楚  太感谢了!!

网友:
开始我也弄不清楚。你只要弄清楚工作原理就会知道怎么区分了

网友:
感谢啊!小弟再去试下

网友:
300V电源的负极也是热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冷地和热地有什么区别啊,代换高压板应该接哪个地呢

当然是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