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淘宝看到这款放大镜,用于主板维修是否实用?

楼主(2011-08-04):
在淘宝看到这款放大镜,用于主板维修是否实用?

网友(点评):
不够实用,建议还是买一台光学显微镜实用。

网友(点评):
我买了 效果一般 不常用 对于掉点的观察方便!

网友(点评):
不实用,,反映特慢

网友(点评):
买了一个5元的,带LED灯,纽扣电池的!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个高清的摄像头,摄像头来看芯片也是很好用,应该不错

网友:
接那些细小的线还是有用的,有总比没有好啊

网友:
楼主 你那是显微镜吧   细菌都能看见了吧

网友:
弱弱的问  为啥还有  像素

网友(点评):
看那个样子就知道,肯定是传到电脑上看的,所以有像素

网友(点评):
是电子显微镜,USB接口的,插在电脑上识别为摄像头,我看见最高的有500万像素(非插值)的,放大倍数最大有200倍,500倍的。500倍的焦距只有5CM。200倍的10CM。

网友:
我还没买呢?不知道好用不,才在论坛发帖求问大家。

网友:
我们这也买了,100多块,是在电脑显示的。

网友:
一模一样的,白色的那个,可以调像素的,和摄像头一样,只是比摄像头清晰多了,也可以拍照

网友:
买那么好干嘛,你那里是维修站?

网友:
没必要吧。。。。。。

网友:
以后做教程倒是很不错,东西拍的清楚。

网友:
买个两个元元的方大镜,在下面DIY一个强光灯,就那种排灯,取下一个就好了,连个USB电源,十块不要,还小巧

网友:
你那个不是维修用的,是做实验研究用的。

网友:
楼主可以买个稍好点的摄像头,另加一个望远镜自己做一个,也花不了多少钱,蛮实用的,像楼主这个就有点儿大才小用了吧,用来解剖挺不错的哦

网友:
细微之处见真功夫,特别是对于很多小IC上面的印子,有了它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就拥有她,感觉好用。

网友:
不错还是电子显微镜

网友:
一直想拥有,就是口袋太紧

网友:
太浪费了,我的眼睛还是很好使得,最多用个5倍放大镜就ok了

网友(点评):
视力好就是好,但有一些贴片IC的引脚又小又密,5倍可能不容易看得到很小的连锡。

网友:
只要钱多,什么都实用

网友:
我买过,不是很实用,,用在近处用

网友:
肯定不便宜啊    舍不得

网友(点评):
有180元到350元的不等。

网友:
高级    不过有点大才小用啊

网友:
不贵,才200多元!

网友A:
弄个几块的放大镜就可以用了,没必要这么夸张的,呵呵

网友:
直接搞一个放大的要好的多,这种有像素的使用不方便。分辨率肯定没物镜高

网友(点评):
这种有像素的便于在电脑上直接拍照,还有测距功能,如测两个焊盘的距离。

网友:
买工具最主要还是实用为目的    一般就行

网友:
看介绍的图片还是挺厉害

网友:
做实验研究用的

网友:
个人觉得普通放大镜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几块的放大镜就可以用了,没必要这么夸张的,呵呵

眼神好的没必要,眼神不好的买个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
对!!就是电子显微镜,已用两年多了!!挺实用的!!

网友:
用这个太麻烦了,有一个小的看就行了,又速度!

网友:
价格也有点贵  要200多

网友:
维修随便搞个能看得见的就好了啊,搞这么大还占地方,我就买个7块的用用感觉也够了!

网友:
买个十元钱的千里眼就很好用还,放大十倍,焊EC引脚连锡,看芯片型号错错有于了,还带灯可当电同用,还可以当验抄机用,太划算了

网友:
陈老师就买了一个 看芯片的型号很清楚呀

网友:
一般的放大镜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这么浪费

网友:
20 楼正解。。

网友:
是个可以放大的摄相头啊

网友:
眼睛往哪里看的,好像没有洞得啊。像是摄像头多点。。。

网友(点评):
眼睛往电脑上看,跟摄像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