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主板一开机就一直报警。。。小喇叭一直狂叫个不停

楼主(2011-08-04):
映泰G31-M7 TE 主板一开机就一直报警。。。小喇叭一直狂叫个不停  测试卡显示BO DO   主板不能显示。。。主板电压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兄弟们

网友:
刷下BIOS试下,或者把32.768K的晶振换下。应该会好。我上次一个跑20代码的,就把晶振换了好了。

网友:
  这种  应该是 主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Award BIOS:
1短:系统正常启动。
2短:常规错误。解决方法:重设BIOS。
1长1短:RAM或主板出错。
1长2短: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1长9短: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
不断地响(长声):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
不停地响:电源、显示器未和显卡连接好。
重复短响:电源有问题。
无声音无显示:电源有问题。

AWI BIOS:
1短:内存刷新失败。解决方法,更换内存条。
2短:内存ECC校验错误。解决方法:进入CMOS设置,将ECC校验关闭。
3短: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B)检查失败。
4短:系统时钟出错。
5短:CPU错误。
6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显示内存错误。注:显卡内存简称显存。
9短:ROM BIOS检验和错误。
1长3短:内存错误。
1长8短:显示测试错误。

Phoenix BIOS
1短:系统启动正常。
1短1短1短:系统加电自检初始化失败。
1短1短2短:主板错误。
1短1短3短:CMOS或电池错误。
1短1短4短:ROM BIOS校验失败。
1短2短1短: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2短:DMA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1短:RAM刷新错误。
1短3短2短:基本内存错误。
1短3短3短: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2短:基本内存校验错误。
1短4短3短:EISA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EASA NMI口错误。
2短1短2短到2短4短4短(即所有开始为2短的声音的组合):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1短:从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2短: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3短4短:显示卡内存错误。
3短4短2短:显示错误。
3短4短3短:未发现显示只读存储器。
4短2短1短:时钟错误。
4短2短2短:关机错误。
4短2短3短:A20门错误。
4短2短4短: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内存错误。
4短3短3短:时钟2错误。
4短3短4短:实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串行口错误。
4短4短2短:并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兼容BIOS:
1短:系统正常。
2短:系统加电自检(POST)失败。
1长:电源错误,如果无显示,则为显示卡错误。
1长1短:主板错误。
1长2短:显卡错误。
1短1短1短:电源错误。
3长1短:键盘错误。

网友:
哇,这么多啊!谢谢喽

网友:
给bios有关系吧

网友:
BIOS 桥虚焊的多  D0都说是CPU没有工作 也可能是NB虚焊

网友(2014-07-04):
我他想问下楼主,你把主板修好没有么?  我这里好像也出哟一块啊, 刷了BIOS  换了晶振  涛声依旧

网友A:
能显能开机不?使用正常不?如果都可以,建议拆掉小喇叭,可能是小喇叭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显能开机不?使用正常不?如果都可以,建议拆掉小喇叭,可能是小喇叭坏了

大哥,他上面已经说了,不能显示了。。。

网友(2015-05-24):
以前也遇到过一个客户的,,,电源换了就好了,,,,但是LZ的应该不好解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