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是找什么借口让顾客留下机子然后回去的?

楼主(2011-08-04):
有的客户不放心!!就不会放下机子给你修   大家是找什么借口支开客户的???

网友:
说要订芯片的估计要1~2天时间的,我就不信客户还能把铺盖拿来住你那。。。

网友:
得让他明白,修机子特别是修主板不是拆开两下就能好的,不只是在这里,而是到哪都一样。修个板子得一两天的。这样开价也好开。
另外就是所谓的客户心态:怕被换掉好的配件,可以自行设计接修单,把用户的配置及和配件条码放在接修单里,上面写清楚内存多大,条码是什么等等,并告知客户这样作不会和别的客户零件搞错,保证怎么进来怎么出去。

网友:
就算修好了,也要留院观察啊 。呵呵

网友:
主板上这么多零件,要慢慢查,不是一会就能修好的,就算修好了,还要烤机呢,不稳定的机器给你我不放心

网友:
首先要让客户觉得你专业,其次就是看你和客户之间的沟通水平了。

网友:
修好了也帮你测试稳定 避免你来回跑

网友:
有道理1!!!  谢谢你们回答

网友:
就说找配件啊得几天啊什么的,另外给他说给他测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