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问个问题

楼主(2011-08-04):
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是GPU损坏?
我有PCI卡,可以读写BIOS,100M的晶振2端有稳定的1.8V电压。
蓝宝的4830通电后无显,核心1.19V,显存1.8V供电都正常。
自己的,丢了可惜,来此研究一下

网友:
晶振两端要有压差,GPU供电从电感上测,阻值很小

网友:
GPU供电时从电感上测得1.19V,如果晶振2端有压差的话,是不是可以说GPU坏掉了,开机以后GPU温度还是有的

网友:
量背面金手指上面的一排电容,阻值一样大好的,反之GPU坏

网友:
量过了,阻值一样。看来是坏了。可惜

网友:
GPU  加焊下回有奇迹出现

网友:
我的神啊,要有软件能知道它工作没有多好

网友:
又测了一下,晶振是4脚的2个1.82,2个0.92

网友:
打阻值,如果阻值短路,先换芯片,如果数值不正常,可以尝试加焊。

网友:
晶振是4脚的2个1.82,2个0.92 ?楼主怎么测量的?个人认为可以尝试刷写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核心背面的电容阻值1欧,其他电阻都比较正常。BIOS刷写过了的,呵呵
准备尝试加焊,只有风枪大概用多少度?多少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