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怪问题

楼主(2011-08-04):
开机经常会档LOGO就不动了,好像是死机了,但有时又能进系统,进去之后就没啥问题,硬盘换过,BIOS刷过,内存也换过了,还是这样,应该不是显卡问题,有遇到此种情况的吗

网友:
把外设都拔掉,看还档不档LOGO,不档的话一个个插上去试。。。。还档的话重新刷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裸板挂在外面试过了

裸板也档吗?重新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也档吗?重新刷BIOS

已经刷过了,还一样的

网友:
不行就换个南桥

网友:
档LOGO  除了 外设 就是BIOS 。不行的话。 换个南桥有惊喜!

网友:
裸板也档 刷了BIOS无用的话,只能希望换南桥可以有奇迹了

网友:
很奇怪,我冷机开机的话一般都能进系统,假如进去玩个半小时,再关机开机的时候就容易档LOGO

网友:
从做显卡就 就可以决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挂了也会挡LOGO

硬盘已经换过了

网友:
先加汗一下南桥,不行换了是以下。

网友:
硬盘接触不好,换个硬盘转接口, 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后来搞不定 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只能换板解决!

网友:
南桥问题挺大的,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