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22寸显示器 显示不全

楼主(2011-08-04):
用了两年了,一直很好,最近一段时间开机屏幕显示不全(右边空了一部分)分辨率最佳状态,要想显示完整 必须降低分辨率     请问是咋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驱动有关!建议先更新下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更新过,系统重装过,不中

网友:
刷BOIS试试吧。

网友:
调下显示器的自动模式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测试或重写程序看看

网友:
按一下自动调整看一下  应该是 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台新机器换了一根vga线,就出现楼主的现象,调整到最佳分辨率就两边显示不全,调到1024或者800的分辨率就OK,后来换原装线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楼主会不会在vga线这块出现了问题,先把外部原因都查查

网友:
我见过两个也是冠捷19寸宽屏。但和楼主的问题是相反的。一开始用户全是用1024*768。正常用好久的。但一年后的突然一次。左右两边不能完全显示。没办法。只有把分辩率调整为1440*900后正常了。

网友:
唉,什么事情都有要能碰到

网友:
要么是VGA线的问题,要么是程序的问题,这个很好判断的。

网友:
可能 屏坏

网友:
vga线换了,没用,应该是bios程序问题吧。算了  彻底完蛋再拆开看

网友:
上图为好啊。先刷个程序。在说吧

网友:
针对你的显示器型号上网查查看进入工厂模式后恢复一下默认设置试试。
前天一台飞利普190VW9的显示器更换灯管后偶尔黑屏,不过进工厂模式恢复默认设置后测试到现在不黑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还有就是要刷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