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35 战神版 跑98,然后E0,不报警。

楼主(2011-08-04):
接修一块盈通P35 战神版,我上的是CD311(2.66的CPU)触发上电跑98,然后跑E0,没有报警声,插不插内存都一样。鼓了3-4个电容,换了无效。清CMOS无效,按压南、北桥、CPU座无效。测量CPU、桥、内存的供电均正常。摸RTL8110网卡有些烫手,将其吹下无效。
碰RST无反应,碰PS-ON插针,4秒后可以关机,有时还会自动开机。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求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还有量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换个双核的cpu

网友:
先刷个BIOS,打打南桥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发现。

网友:
换内存啊!!!!!!!!!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因为当在E0的时候,碰RST也无反应了。
如果只是BIOS的问题,碰RST应该有复位才对。
我觉得还像是桥或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A:
P35主板,不支持CD,换一个E个系列的,并且内存要用667 以上的,否则就会跑E0

网友:
引用 网友A:
P35主板,不支持CD,换一个E个系列的,并且内存要用667 以上的,否则就会跑E0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呢/
内存我用的是DDR667的,CPU等我找到一个合适的,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