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焊多角芯片的时候都是怎么焊的?

楼主(2011-08-04):
不知道大家在焊接多角芯片的时候是怎么焊接的?为什么我用跌烙铁焊接的时候总会把脚给连到一块啊?郁闷死了啊

风枪吹的话就不会成那样子~~可是怕空脚啊!!大家说说自己的方法啊?怎么可以焊接好多脚芯片啊??

网友:
补充一点~~大家在焊接电容的时候怎么做就能把留在引脚窟窿里面的锡留的少点啊?电容是取下来了可是往上面在焊的时候窟窿里面锡都满的!!可不好插电容了!!大家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
多用优质松香,适当控制烙铁温度;不除锡,直接焊接电容。

网友:
把芯片脚处理干净,少挂一点锡,对好位置,用刀头烙铁,烙铁搽干净,顺着脚一下一下压,千万不要横着,压一段把烙铁搽干净,接着干,烙铁千万不要专门挂锡,那样容易把脚粘在一起,

网友:
没有事时找几块报废的板子多试试,别人的方法你不一定会觉得好。

网友:
烙铁要选好    烙铁头要选好  要刀头或小平头的那种  焊锡要用好 接下来就是技术了 多练习练习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 再就是多看看视频 看看基地的 焊接视频 有个帖子专门讲的     一个字快 再一个字准   OK

网友:
用好锡丝,多练习。我们的基本功就是练习换芯片,俗称:拖锡!

网友:
这也是俺所追求的境界---快, 准, 稳。当然还要ok!!

网友:
多多练习就,多看别人是怎样做的

网友:
这个要多练习就行了,,别人说也没用,,

网友:
我现在还全用热风枪呢,用烙铁也焊不好!

网友:
没有事时找几块报废的板子多试试,别人的方法你不一定会觉得好。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