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0A不触发维修(由于大意造成EC挂掉)

楼主(2011-08-04):
机器型号:联想旭日c460a
板号:       LA3781p
故障:接到机器标签描述、不显示
维修经过:
    1、接到机器检查屏和外观没有损坏,随机过来的还有硬盘电池内存都有,就按开关键结果没有反难道不触发,
    2、取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2A正常,按开关健,听到风扇再转动,出现开机画面,居然能进系统。难道有人送钱来了。
    3、关机接电池。接可调电源,按开关健再次进系统,参看电池没有电,充了会电,可以用电池进系统。然后反复开关机都正常
,还是不放心就跑了个3d跑完没有问题,然后关机。再开机,天呀。电流0.98不显示,插拔内存多次还是没有用。
    4、还是有问题啊,拆机器取单板用示波器打内存AD线有波形,然后测显卡条件,晶振,时钟,供电都有、ad线都正常。拆掉散热一看,是显卡门G86显卡。没多想,烤板重做显卡。
    5、显卡测试,一切正常。反复跑3d没有问题,然后装机,开机进了系统鼠标键盘不能用,很奇怪,然后又拆单板,还是不能用,然后检查发现6251充电IC烧掉了 ,之前是好的,难道是6251引起的,不管有没有引起烧了就要换的。换了还是不好,然后查图纸 ,键盘直接受控EC,换EC测试好了。在装机器的过程中发现CMOS电池之前有贴绝缘胶布,我上次装的时候忘了贴回去了 ,后悔啊 希望大家以后要注意细节啊!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但感觉写的很好

网友:
查图是怎么查的,PDF文件我也不会,能知道一下么?想什么I/O的触发什么的,看不懂

网友:
这图片看的我头晕晕的    看来细心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coms电池会引起这样的故障,真是受益匪浅,下会我也要仔细小心了。特别是联想的机器。

网友:
学习啦!

网友(点评):
不能灌水的

网友:
   大意不得....我昨天把一板子上的焊盘弄掉好几个,杯具呀!  想都没想过,会弄掉,大意呀.....

网友:
不能大意呀,很多问题都出在细节上

网友:
小问题差点搞成大问题,还是小心为上啊,大意不得!

网友:
细节决定一切

网友:
有相机的话拆完给裸板留影纪念一下,万一想不起什么来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最后还是修好了,不错

网友:
这种机器开机不显,直接拆显卡板,其余的就不用拆了,直接加焊就可以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已经到家了,,,很佩服

网友:
维修得心细啊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