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4001 C462A的机器 外接正常显示,LCD屏无显!

楼主(2011-08-04):
联想 14001  C462A的机器 外接正常显示,LCD屏无显!
这个机器独显的! NC4575芯片!
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屏线排除,屏没坏!
如果说显卡问题,它外接 100%正常!
还没做过BGA!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故障 就是显卡     有时显卡问题也会引起 外接正常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显卡问题  加焊或换

网友:
确定显卡?真的是显卡?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的,是换显卡好的。你可以先从新做一下试试。

网友:
屏的供电和信号这些你有测量到吗?这个有可能是主板到你屏线接口哪里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内接与外接不同线路,请查看图纸一下!

网友:
不用问了这就是显卡的事

网友:
我修到过DELL 1530的也是外接不显示,显卡旁边的电感坏了,还有一片是IO坏的,到屏码片上的信号阻值不对

网友:
我修到过DELL 1530的也是外接显示屏不显

网友:
换个显卡板试试

网友:
显卡做了,现在LCD 屏显示了!不过分屏!唉。。。。。

网友:
楼主啊    卧底俄也是C462A   我没有内显    你的外显是直接显示的还是要键盘切换啊

网友:
打示波器是显示了    外接的USB也能用了    就是没显示出来   急死了

网友:
独显的话有可能是显卡 再者就是屏线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屏的码片坏了?

网友:
一步一步的来总会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