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测量笔记本扬声器(喇叭)的好坏?

楼主(2011-08-04):
如何用万用表测量笔记本扬声器(喇叭)的好坏?

网友:
一般来说,有通路但不是短路就是好的

网友:
拔掉接口,单独接喇叭,只要是通的就行,,或者用二极管档,测量的时候数字表会报警,,而且喇叭也会有咳咳的响声,,,有指针表,打到X1档,,断断续续的接喇叭,明显听到咳咳声发出!

网友:
测量喇叭俩端有零点几阻值的是好的  其余为坏得!希望帮到你!

补充内容 (2011-8-5 09:04):
那坏了呗!

网友(点评):
我实测都是3欧姆

网友:
用万用表的低阻挡(X1欧)用两表笔碰喇叭两接线端,有格拉声 为正常

网友:
一般用机械表一欧姆档测。数字表不是很好用。喇叭就会有响声。而且很清脆的声音。如果是闷响。那就是喇叭膜破了

网友:
破可从外观看,有值就好

网友:
二极体档一般会有2到4的读数,蜂鸣器会叫

网友:
有几欧阻值就是正常的

网友:
扬声器俗称喇叭 喇叭是有线圈和磁铁 产生磁共振 发出声波 线圈测试是通的或者有10多欧姆的阻值就正常

网友:
用电流也可以测量它的好坏

网友:
测量有蜂鸣声就是好的

网友:
测阻值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最可靠的是指针表 用一欧姆档  表笔 分别接喇叭两端线  有疙瘩 疙瘩响声的是好的  最起码是会响  但是有些纸盘破了 音质会不好   本人实测过 绝对准确

网友:
补充一下是 一根表笔固定   另一表笔 不断的接触  断开

网友:
通常都是4欧的吧,侧阻值呗!

网友:
喇叭是有地线的

网友:
好的喇叭是有阻抗的 但不会太大 开路一般都是坏的

网友:
用表测电阻可以测出能不能发出声音 ,要试出发出的声音正不正常还是要接音源的。 前两天遇到个HP的机子就是喇叭坏了,最开始还以为是攻防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