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

楼主(2011-08-04):
安装系统后没有安装好显卡驱动,机器工作一切正常,一安装显卡驱动后重起进入系统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显卡重做了,故障还是一样!请教了!显卡驱动换过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显卡和显存的问题!看你说的现象我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换个全新的吧!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传说换内存有好的

网友:
新机器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