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

楼主(2011-08-04):
如果你经常因为病毒而做系统 可以装个虚拟机,给虚拟机复制个备份,在虚拟机上网,当系统损坏后用备份虚拟机即可
或则装个影子系统就不容易中病毒了

网友:
不错,在虚拟机上为所欲为,虚拟机上下载下来有用的文件用其他方法拷贝到你的磁盘上保存就是了。

网友:
怕病毒是怕不好的··注意点,然后逛网站学点是王道啊·

网友:
现在都固定了网站,不认识的很少去,所以中毒少.VM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1-09-20):
虚拟机怎们做

网友:
这个主意很不错。很多试验都可以在虚拟机上完成。如果在真实的系统中,不知要重装多少遍系统呢。

网友:
破无线密码比较爽

网友:
虚拟机还是有一些限制的,不过调程序比较好

网友:
这个好早就想过了,但是还是真实的好用,不用那么麻烦了,我是什么网都去,不管什么网,但一直不会中毒,呵呵,一个系统用几年,除非自己手痒自己愿意重装系统

网友:
俺电脑一直都是裸奔........

网友:
微软的2008都已经集成了虚拟机了

网友(2011-11-07):
虚拟机 对硬件要求很高的  不然 你电脑很卡的

网友:
那不是多此一举吗   那在真实机上备份不是一样吗   而且运行软件的同时也要运行虚拟机

网友:
那位高手  能讲解一下吗????   虚拟机怎么做的 啊

网友:
哎!! 我系统现在还有病毒在呢!  不管它。

网友(2012-03-26):
呵呵 我一般裸奔

网友:
因为病毒而搞虚拟机没有必要吧

网友:
主要还是注意,尤其是去一些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