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无法上网

楼主(2011-08-04):
原故障:声卡和网卡不识别

换声卡后声卡正常使用
所以判断网卡坏了
订了个芯片换上
还是同样的问题
后查3.3V供电没有
查电路是GBEAUX_ON未产生
从另外一个地方的GBEAUX_ON飞线过来
Q86导通供电正常产生了

网卡可以识别了
插上网线路由灯也亮了
网卡指示灯也开始闪橙灯
但是无法自动获取IP
手动指定IP
可以发送数据
不能接收数据

网也不通

请高手支招
附上电路图

网友:
补充下:
网卡接口1.2阻值为0
3.6阻值为0
单独无穷大

网友:
下载一个图纸看看

网友A:
有可能是MAC 地址丢失,在系统里用IPCONFIG -ALL命令看看MAC是不是正常的,如果都是0就不正常了

网友:
把换网桥换了

网友:
飞线过去的话,可能还有其它信号也不对,

网友:
实在不行 搞个USB网卡

网友:
更换南桥!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MAC 地址丢失,在系统里用IPCONFIG -ALL命令看看MAC是不是正常的,如果都是0就不正常了

MAC地址是对的

网友B:
自动搜索IP地址?如果还是不行,那可能还是网卡,有几次我换了3 个才行,现在的芯片太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搜索IP地址?如果还是不行,那可能还是网卡,有几次我换了3 个才行,现在的芯片太水了。

那我明天再换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