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有杂质维修

楼主(2011-08-04):
刚开始声卡芯片不工作,更换一个芯片正常了,但播放MP3是有杂音,还以为是电容的事,费了半天劲也没整好,量3.3V供电电感时发现两端有压差,果然打二极管档量有500欧的阻值,更换OK。希望以后修到此类现象时能帮到大家。

网友:
把接口加焊一下

网友(点评):
明显刷分的。。内容还没看吧。。

网友:
我晕。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刚进入维修行业

网友:
楼主不是吧电感有那么大阻止

网友:
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没见过哦  长见识了

网友:
是电感坏了?

网友:
         电感极少坏, 但是不能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