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显示器,屏幕闪后黑屏,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1-08-04):
一联想17寸显示器外置电源,通电开机屏幕随指示灯闪两下后黑屏(闪烁时的画面是好的,只是较暗),开机量测闪烁时外置电源供电的12V随指示灯的闪烁12V到6V之间跳动,量测高压板上无短路,电容也无爆浆现象,4支4606也未击穿,灯管用另外一个高压板点灯是好的,请高手指点,高压开启的标示ND E0是什么管,这个板子上除了高压部分还有DC12V---DC5V的转换电路,高压部分的PWM是BIT3193G,但还有一个KIA191AF是什么功能?

补充内容 (2011-8-9 10:14):
已经解决,此为上家维修时将4606的供电保险丝F102搞掉了,此机有4个4606两个一组,个两个保险丝,其中一个上家维修时搞掉了

补充内容 (2011-8-13 11:22):
郁闷了,修好后烤机几个小时都没问题,客户拿走后一天又送回来了,说又不亮了,通电开机指示灯闪烁无背光,心想高压板又坏了吗?开机量测未发现高压板有问题,量测高压板开启信号ON/OFF无3.1V(正常开启为3.1V),

补充内容 (2011-8-13 11:25):
给ON/OFF一个开启电压背光可以正常点亮,但无显示内容可以确定驱动板未工作,但驱动板上电压都是好的,纳闷了修高压板怎么会导致驱动板不工作呢?大家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KIA494是DC/DC变换电路驱动稳压主IC  你这种情况应该更换外接电源适配器 也可以打开来修复

网友:
改通用的高压条可以用吗?

网友:
灯管正常,就看看高压板有无虚焊

网友:
加个通用高压板才几元钱,多快好省。

网友:
换个高压板吧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是高压受保护了,所以12v,被拉低到5v,或是电源,撑不住副载

网友:
改高压条的工作条件电源板应该现在还满足!

网友:
先找个通用高压板试下,也许真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A:
如果是我,直接换一体板,烧成这样了,其它元件也有可能已经进入不良的时候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维修速度,售后第一呀,兄弟,听我的!
然后把他的这块板拿来慢慢的修好,以后做备用板或是测试板,嘻嘻嘻!
如果你决定要修!
我的处理办法是:先换,4606和一些起来不爽的电容,补焊高压包!
然后在从灯管开始往回跑电路!

网友:
改了高压板应该还不行,电源还有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都是换高压板吧,解决彻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直接换一体板,烧成这样了,其它元件也有可能已经进入不良的时候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维修速度, ...

显示器是超薄型的外置电源,高压板上还有个12转5V的电路,换个通用的高压板还需要个5V的电路才行

网友B:
请问12转5V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12转5V什么意思

此机是外置电源12V供电,显示器内的高压板上除了高压功能外还有个12V转5V的电路,转换后的5V去驱动板的。

网友:
断开高压的保险 看看不是12v还是跳变。.........自己想把

网友:
换个正品的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