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解密

楼主(2011-08-04):
现在的笔记本一般都将密码存放在一个叫EEPROM的串行可擦写只读存贮芯片中,您只要从一个同型号没有密码的本本上拆一个EEPROM来复制一个EEPROM可以解决问题。注:有的EEPROM里面不是只有密码,象IBM,机器序列号也存在里面,如果复制的话,会连机器序列号一起复制过来,那样解密的机器序列号也变了。具体方法如下:
    1、拆开一台没有密码的同型号笔记本,取出主板
    2、用热风焊台取下存有密码芯片的EEPROM
    3、用编程器读出EEPROM的内容
    4、把EEPROM芯片接回主板
    5、拆开存有密码的笔记本,取出主板
    6、用热风焊台取下存有密码芯片的EEPROM
    7、用编程器将刚才读出EEPROM的内容写到此芯片中
    8、把EEPROM芯片接回主板
    9、装好机器,重新开机并将COMS恢复到出厂设置

下面是常见的笔记本EEPROM密码芯片的型号:Acer 630: eeprom 93c56
    Compaq M700: eeprom 24C02
    Dell Inspirion 7500: eeprom 24c164
    Dell Inspirion 8100: eeprom 24c02
    Dell Latitude C600: eeprom 24c02
    Dell Latitude CPI: eeprom 24c02
    IBM Thinkpad X20: eeprom 24RFC08CN
    IBM TP 380Z: eeprom 24c01
    IBM TP 390: eeprom 24c03
    IBM TP 560X: eeprom 24c01
    IBM TP 570: eeprom
    IBM TP 755CX,760C,765D: eeprom 93c46
    IBM TP 770:  eeprom 24c01
    IBM TP 600E, T21, T23: 14 PIN 24RF08
    IBM TP T20: 24RF08
    HP Omnibook 2100,4150,7150: eeprom AT24c164
    HP Omnibook 6000: eeprom 24c08
    HP Omnibook 6100: eeprom 24c08
    HP Omnibook XE3: eeprom 24c16
    HP Omnibook 770x: eeprom 24c01
    Sony pcg-fx950: eeprom 93c46
    Toshiba 74600C: eeprom 93c56

下面是常见的笔记本EEPROM密码芯片的型号:Acer 630: eeprom 93c56
    Compaq M700: eeprom 24C02
    Dell Inspirion 7500: eeprom 24c164
    Dell Inspirion 8100: eeprom 24c02
    Dell Latitude C600: eeprom 24c02
    Dell Latitude CPI: eeprom 24c02
    IBM Thinkpad X20: eeprom 24RFC08CN
    IBM TP 380Z: eeprom 24c01
    IBM TP 390: eeprom 24c03
    IBM TP 560X: eeprom 24c01
    IBM TP 570: eeprom
    IBM TP 755CX,760C,765D: eeprom 93c46
    IBM TP 770:  eeprom 24c01
    IBM TP 600E, T21, T23: 14 PIN 24RF08
    IBM TP T20: 24RF08
    HP Omnibook 2100,4150,7150: eeprom AT24c164
    HP Omnibook 6000: eeprom 24c08
    HP Omnibook 6100: eeprom 24c08
    HP Omnibook XE3: eeprom 24c16
    HP Omnibook 770x: eeprom 24c01
    Sony pcg-fx950: eeprom 93c46
    Toshiba 74600C: eeprom 93c56

三、将密码芯片中的密码读出,然后输入正确的密码。第二种方法虽好,但一般人不可能拥有各种型号的笔记本,或者保存有各种型号的笔记本密码芯片内容的,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从密码芯片内容中读出密码来。
    现在已经有人能通过软件读出密码芯片中的密码来。具体步骤如下:

    1、拆开笔记本,取出主板
    2、用热风焊台取下存有密码芯片的EEPROM
    3、用编程器读出EEPROM的内容
    4、用专用解密软件把密码读出来
    5、把EEPROM芯片接回主板
    6、装好机器,输入密码

来自九九维修

网友:
很好,又学习了

网友:
不好看   不过现在会了  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一定会用得到的  !

网友(2019-11-05):
又涨见识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