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MINI 210图纸

楼主(2011-08-04):
昨天接到一台HP MINI 210-1125TU  版号是DANM6AMB6F0  REV:F
此机故障有两个,一个是电池插着有时开机有时不开。电池拆掉就能正常开机。还有就是左边两个USB口不能用。右边一个可以正常使用。
USB很好修,查USB口5V供电没有。查到L51038爪的管子一端有5V进来另一端没有出来5V。更换后就OK了
现在修插电池不开机问题。拆机成裸板,插上电池再插可调电源。待机是0.003(我是4位数的可调电源) 先插可调电源待机为0.019,然后插电池,开始为0.164的电流过5秒左右就变成2.084A。。。。摸到电池充放电电路的电感特别烫手。量电感两端电压为12V左右。量到有个效应管一个角插电源插电池的时候是25.6V拨掉电池就变成4V左右了。而且拨掉电池电感附近都不发烫了。小弟才学疏浅。不知道哪里是短路了还是怎么了。想问下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呢。
左下角CPU风扇插座右边的那个管子。左边是18V进去。右上是25V。这个电压对嘛?

网友:
哪位大哥有这个图纸呢。不知道跟这个帖子里的图纸一样嘛?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55793

网友:
我也想在这个图

网友:
确定电池是好的吗?

网友A:
量下电池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电池好坏

你难道是打酱油的啊。。呵呵 我等下去找个电池换个试试

网友B:
帮你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你找找看

嗯好的谢谢了。电池换过了一样的现象。。不是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