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集成主板显示不正常问题

楼主(2011-08-04):
IBM R60 集成主板显示不正常问题,第一次能显示正常,也能进系统,过几分钟后屏外接都暗了,电流也正常,CPU还在工作。就是显示不出来。南北桥都换了,一样
cpu

网友:
开机时候显卡有没有出来 3.3V 的电压 这个是给 屏供电的

网友:
不是吧,是不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主查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