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有两种插槽,一种是AM2另一种是AM2+请问这两种插槽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8-04):
AM2的HyperTransport只是1.0/2.0标准,而AM2+的HyperTransport总线则是3.0的标准。HT 1.0工作频率为1GHz,最高数据传输带宽为2GT/s即8GB/s。而AM2+处理器的HyperTransport总线3.0则支持最高2.6GHz的工作频率,该频率下数据传输带宽将达到5.2GT/s 即20.8GB/s 。

网友:
AM2是940主板+DDR2内存,AM2+是940主板+DDR2或DDR3内存。

网友A:
939  940 区别吧

网友:
针脚不一样

网友:
AM2  AM2+都是940针的 只能支持DDR2 现在最新的接口是AM3 938  支持DDR3  当然还有1楼说的HT 总线不同

网友:
这问题楼主是自问自答啊

网友:
这种接口问题百度一下,那里的解释是最详细的

网友:
....额,百度下阿

网友:
这个学硬件的还是要了解的。

网友:
AMD 462  754 939 AM2 AM2+ AM3 还有最新推土机AM3+接口吧!

462 754针数 为单核

939有单核双核都有,属于单双核的过度期

AM2 为双核65纳米   940针也有单核

AM2+为AM2的升级 带有对3级缓存的支持

AM3为938针 45纳米的 支持D3内存总线

AM3+为推土机 性能待测试

因为AM2主板是940针的,938针的AM3也能上940主板,部分芯片高的主板可以通过刷BIOS来使用AM3的CPU,但是性能就肯定差点的

网友:
楼上的打错别字

网友:
除了针脚数目不一样,就是内存槽的不同

网友:
学习学习总没错的1

网友:
楼主自问自答。呵呵

网友:
也就是说,推土机来了,主板也应该换了,是吗?

网友:
AM2是 DDR2内存,AM2+ DDR2或DDR3内存。

网友(2011-09-08):
主板插槽应该一样吧,支持的cpu多少不一样

网友:
小白白学习中 逛论坛么天收获不少

网友:
学习了,谢谢你们,我又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39 940 区别吧
939里面有AM2吗? 这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