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FL50 不显示

楼主(2011-08-04):
接了台宏基EFL50  板号 LA-2761P 的机器,来的时候是网卡被击穿了。拆了网卡后开机不显示,测试卡跑 F3 18  ,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说要装上网卡后才能显示,于是就订了个新网卡,装上后还是老样子, 外接也不显示,测 行,场信号也没有,就做次北桥(集显的)还是 F3 18. 各位有没碰到此现象的,给兄弟指条明路!

网友:
大家来相互交流了

网友:
雷电打坏的好难修呀

网友:
如果电流正常的话吧网卡芯片上上去吧

网友:
雷击的机器很麻烦啊

网友A:
是雷击的吗     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碰到过,不显不一定是所引起的,还有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雷击的吗     电流是多少啊

电流跑到0.8几就停住了,跳不到1以上

网友A:
电流像是到了内存和北桥  看看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像是到了内存和北桥  看看内存的条件吧

刚刚又测了次,内存上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
楼主啊 方便吧BIOS备份下了 传给我一份么
俺这台机器也是雷打的   南桥 北桥  网卡全坏   现在还是不显码  想刷遍BIOS试试

网友:
一般雷击坏网卡,于网卡有关联的就是南桥呗!测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呗!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这样的,好像什么都了,就是没有显示
,并且关也关得了

网友:
这种情况坏的件比较多。。。可能板上还有其他的故障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