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磐正无复位怎么维啊

楼主(2011-08-04):
磐正板子型号是5P35+测了电压都正常,PCIB16有1.7V PCI-E16A13有1.7V,BIOS是八脚,电压正常时钟IC的两小电容有1.7和1.3V,怎么修啊

网友:
全板供电你测了么 要测完啊 你只测时钟有什么用啊。。。。

网友A:
先看主板网卡芯片是否发热,全板供电,然后就是查时钟芯片是否工作,还有CPU座子虚焊也会不跑码的

网友:
P35的,很新的喔,供电时钟正常后的复位比较难修,一般都是沿着PCI 的复位脚往南桥跑。

网友:
CPU供电有了没?

网友:
有了啊,而且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看主板网卡芯片是否发热,全板供电,然后就是查时钟芯片是否工作,还有CPU座子虚焊也会不跑码的

网卡没有发热,CPU座怎么知道虚焊呢?是不是压下CPU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没有发热,CPU座怎么知道虚焊呢?是不是压下CPU座??

CPU底座用测试等测啊,如果没有那只有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