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亮了就息了

楼主(2011-08-04):
灯管和高压板都是好的 电源部分也是好的

网友:
那只有灯管了?

网友:
那这样说,就是驱动板或是按键漏电了

网友:
灯管是好的啊  按键漏电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看下有没有电容爆了

小美Mcy -2 灌水就灌水嘛 还抢我台词

网友:
用测试仪测试每根灯管,看每根灯管亮度是否都好,如有其中一根或两根灯管有问题,高压都会保护,排除灯管问题,再检查按键板每个按钮是否有短路的,另外检查高压板有无虚焊等

网友:
   你能确定 电源板一定是好的吗?  是不是高压板上的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是三星什么型号的,三星早期的,高压和灯管都很少坏,MCU程序容易出错

网友:
是不是943NW。。。主板坏

网友:
灯管有一点不良,都会保护

网友:
把开关拔了,用列子,短接开机,看看是否还关,如果还关就是驱动板的控制电路坏了,不过先要确定电源板和高压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问题.那你怎么知道电源板是好的呢.既然你知道那你还不能修吗

网友:
不会 按键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 开关坏啦

网友:
这个型号高压变压器坏的多 轻微短路

网友:
看一下黑屏的时候能不能隐约看到画面,如果有画面的话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不平衡造成高压保护  你去下保护试试 应该会好的  个人建议。。。

网友:
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对,这种情况灯管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网友:
电源,高压,按键,灯管都是好的,我看还是要看看灯管,要不然就没的搞了

网友:
三星945nw通病 升压变压器坏

网友:
三星943NW高压线圈是故障率非常之高的件。淘宝上有卖的,不到四元一个(没算运费)。
三星T220灯管接线端容易接触不良导致高压保护。另外此机按键容易漏电

网友:
我也是自己摸索能弄显示器,也没学过就看别人弄过两次,三星的有个高压线圈好像爱坏,那个坏了好像现象和这个差不多,在一个就是电容爆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