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的IO问题

楼主(2011-08-04):
这个图中没有VCC0 IO会工作吗?IO为KBC1070
问题

网友:
我对电路图不太懂,我现在发表的是以个人意思。如果不对请绕过。我个人觉得VCC0应该是有电压的。IO的电压一般都会几组的VCC供电。VCC0和VCC1都应该有电压的。再次申名我是以个人菜鸟的角度分析的。

网友:
可以工作,cap和vcc0是ec工作后产生的

网友:
VCC0没有用,你没看通过0欧接地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