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机要开两次才能启动怎么修

楼主(2011-08-04):
有联想开天M4600 P4/2.6G/HT 主板芯片是SIS963L,冷机开机测试卡跑C0 C1 C3就不跑了(冷机时将内存显卡拔了开机也同样,但没有报警音),长按启动按键把电源关了再开机就能正常启动了(测试卡跑24),电源也换过,不知是那儿问题,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看板子上有报警器没,有的话刷个BIOS看看,什么叫长安开机键就启动了?

网友:
   等待解决方案......{:soso__3098002643783365642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