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7A 屏暗

楼主(2011-08-04):
如题 就是屏暗 无背光 灯管是好的 高压板只有19V 无开关和亮控电压 量主板接口也无电压 机器进系统 都正常
无背光

网友:
强制给他一个3.3V

网友:
从哪里借啊 系统供电不行吧

网友:
可以在U 口杰一个 那是控制的 志要高电平就可以了 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接一个 无所谓的 因为那不是 供电

网友:
从屏上借3V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 已经搞好了 修着修着 高压板亮控电压出来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