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笔记本开机电路菜鸟求助。

楼主(2011-08-04):
19V输入被拉低到0.6V-17V跳变,拆除PQ38电压恢复19V。
以为PQ38坏了,把PQ32的场管拆下后装到PQ38位置,结果电压又被拉低。(两个场管是一样的,同时坏掉?)
拆除PQ3和PQ1,故障依旧,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了,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不懂多少,弱弱的答一句,会不会有可能是pc13,pc10两个电容漏电,导致电压被拉低呢?
继续关注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后级短路引起的保护,从图上看,D/C#这个信号是两个保护隔离管的控制脚!具体把参数写上,别人才能帮你分析到啊,一个截图是没办法分析全的!

网友:
很明显的的就是常说的 19v短路了  查所有电源驱动的上下管电容   芯片十之八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