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奇怪问题

楼主(2011-08-04):
HP 6910P 用电池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是插上适配器进系统速度变得很慢,本子以前修过CPU供电芯片换过,重新换一个故障依旧,下面应该怎么修,各位大虾们有什么高招吗?急急急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刷下BIOS 这种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刷过 还是不行 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这个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是因为CPU降频造成的,我修好了 ,是根据在论坛的一个帖子修的,他的是NC6400,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那个原因造成的,我把帖子的网址发给你,你自己参照这个帖子修 ,我就是这样修好。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7234-1-1.html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么一台,问题也是一样的

网友:
适配器是原装的还是配的,看看电压,电流是否一样。

网友:
就是电源的问题。如果电源没坏的的话,就查电源检测电路,还有要注意一下19V跟中间那根针有没有短路。

网友:
HP电源适配器如果不是原装的,就会出现怪问题,有些进系统后鼠标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