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芯片上标有china 跟taiwan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8-04):
本来是3.3vsb 短路 换上后不短路 可以点亮显示器 但进步了系统 原来的南桥上面标有china
换上去的标有 taiwan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芯片
同意楼主:
5.0
北溟水
同意楼主:
是的,那个是产地而已。

网友:
chinachenhua
没区别。。。这个只是说明在那里生产的而已

网友:
国产和台湾产的区别

网友:
都是中国人做的,区别就是一个是红区,一个是白区

网友:
产地拼音楼主不会看不出来吧?
第一个3.3VSB短路应该是南桥坏了。换上之后不进系统可以在BIOS中把能屏蔽的外设端口全屏屏蔽了试一下。要没没焊好,要么板上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政治总题,大家注意,呵呵~~

网友:
VIA8237的桥吧?我看是你换的型号不对。产地不是问题,问题是后辍名。
曾经更换AM2板子的南桥,具体忘记北桥是什么型号了,只记得是8237R PLUS的南桥,换了个8237R后可以点亮,就是装系统的时候总报错,更换一样型号的南桥后故障消失。

网友:
只是产地不同,,,,

网友:
后缀一定要看,产地真的真的是政治问题,呵呵,没什么大惊小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