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PL-S3G档04一例

楼主(2011-08-04):
收到两块GA-945PL-S3G主板都是内存不过,一块是c1掉电循环,量内存相关供电基本正常,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刷了个bios,顺利跑过码,亮机修复。
第二块是宕04 c1也是内存不过,由于刚刷完个bios。想都没想习惯性的又刷了个bios,未果。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没有再测内存相关电压,一心只怀疑io有问题。it8718f-s hxs技嘉专用的,想想没有现成的,就找了个it8712f-a ixs代上了,以前看到过相关图纸,这个io是it8718/8712这种标法。想来技嘉的这两个应该通用吧。换上后,先看看能不能触发,可以。但上cpu和内存还是跑04。静下心来,老老实实来吧。内存相关工作条件,查了下。发现120,119脚smbdata和smbclk电压分别只有0.3v和0.5v,显然不对,正常应该是3.3v左右。跑线路到南桥附近一822的排阻,量得3.3v在排阻另一侧是有的,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从料板上摘了一个等值的排阻吹上。问题排除了,量的换下电阻阻值基本正常,应该是电阻本身不良了吧。以前也有换下电阻,测阻值正常的经历,不奇怪。

网友:
修东西还是要按程序走,才能少走弯路。

网友:
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
刷BIOS好刷吗!刚回了个烧录器,也玩玩BIOS!

网友:
思路很明确...顶

网友:
是的 有些问题通过刷bios解决了但解释不了 技嘉的 板子特爱坏bios  有些型号虽然双bios 也特爱坏 不能大意

网友:
GIGA板跑C104有报警声一般查内存6大条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