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的LED补光灯掉了,怎么焊上去?

楼主(2011-08-04):
手机上的LED补光灯掉了,怎么焊上去?

来个大虾看看,谢谢!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拆机 补焊。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我是用小口的风枪吹的

网友:
烙铁点下就上去了

网友:
不能用风枪吹的,用烙铁温度调低点,焊接上去就得了

网友:
用电烙铁焊上去就行了,我有一步步高的按键LED,我就是自己焊上去的。

网友:
但是我没有看到有锡的感觉呀?
难道这个锡很薄!

网友:
各位大虾,手机老婆在用,忘拍了,LED灯还在,等照一个传上来!

网友:
看不到锡?用烙铁在LED等两端加焊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用电烙铁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首先,焊盘上滴一滴松香水;然后,用镊子把LED贴上去(注意极性),用镊子尖按住LED,烙铁焊上两端就OK啦

网友:
你传个图上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注意LED的方向,正确后用烙铁点上即可,但要注意,焊接必须迅速,否则焊完后,LED就不亮了-------更不能用风枪!

网友:
哦,这样呀,那还得练练烙铁才行,现在技术可不过关,呵呵!

网友A:
烙铁温度调低点,焊接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温度调低点,焊接上去

非常感谢提醒!

网友:
换排线,换板,应该可以

网友B:
发张图片看看啊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张图片看看啊 楼主
太少了,没照出来,呵呵

网友(2011-09-08):
应该是很小的那种灯吧,像手机键盘灯一样吧,用风枪吹吧!如果是大点的照明灯就用烙铁吧

网友:
这个直接再点焊一次就可以啦!

网友:
风枪不好吹,用尖头烙铁点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