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P945CGL 不跑码

楼主(2011-08-04):
此板送过来的时候,开机跑CF ,碰见这样的故障,我就头疼,先测了一下,CPU,内存,桥供电,都正常。于是先刷了BIOS ,还是老样,接着又加焊了CPU 座。还是CF ,于是在论坛看了下,说什么的都有,有说是晶振,有说IO的,先从晶振开始,开机手摸一晶振,跑码了,于是从旧板换了一个晶振和两个电容。开机正常了,本以为修好了,可是第二天客户又拿过来了,故障依旧,没办法了,先加焊北桥,又换IO,就差南桥没换了,还是CF,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OK后你加焊北桥干嘛!你直接换南桥应该就好啦  !

网友:
更换南桥试一试!

网友: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这个两个都要换的。

网友:
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
把南桥取重新植球,如果不行就更换掉

网友:
跟时钟没关系吧!

网友:
CF一般是CMOS电路问题。

网友:
看看是否电子电压不足

网友:
直接换南桥就稳定了。

网友:
已修好,重新换个南桥

网友:
跑cf  一般是cmos电路  换晶振好了还出问题 一般就考虑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