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9wrd5 lcd 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亮,但不显示。

楼主(2011-08-04):
acer m9wrd5 lcd 液晶显示器连接在一台好的主机上,指示灯亮(一闪一闪的),但不显示(无任何显示)。黑屏。主机是好的,数据线也是好的,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多谢l

网友:
电源板上面有问题

网友(点评):
遇到过几次,都是电源板出问题了

网友:
恩、一般都是电源板的事。

网友:
电容鼓包也有可能,主板也有可能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那里短路了,有可能是电源,高压,或是驱动板,驱动板的可能性大,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类似的,换了块高压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那里短路了,有可能是电源,高压,或是驱动板,驱动板的可能性大,一个一个排除

我觉得也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版测试啊 要不怎么知道呢 高压板有问题也是 电源有问题还是这种现象啊

网友:
+确定显示器问题后,打开测灯管和高压条

网友:
曾经修过一个 宏基v193w 也是灯闪 就是没有信号 那个是驱动板上 q111 q110 两个二极管坏掉了  换了就好了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一闪一闪的,,你先看能否正常开关机,指示灯的颜色是否有变化,有变化差高压,没变化差驱动板

网友:
维修过类似的,应该是电源板输出到驱动板部分的电压有问题,检查一下,最精彩的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
可能是电源或高压电路有短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