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T重启后才能识别U盘

楼主(2011-08-04):
ASUS A8T插上U盘后无法识别,需将U盘插在机上,然后重启一下,U盘就能识别了,南桥已换了,肯定没问题,供电,48M的时钟均正常,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每个U盘都是这样吗?

网友:
直接搞南桥?、    重装个系统没有

网友:
对啊 会不会只是系统问题啊,怎么不先排查一下就先弄南桥呢?

网友:
在PE中也是如此,应该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那搞個BIOS試試,外行了呵
( 依據是 系統中有關閉USB供電節能這一選項的)
應是線路供電沒開啟

网友:
想刷个BIOS试试,但找不到理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