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偶尔可以开机,偶尔黑屏。

楼主(2011-08-04):
电脑偶尔可以开机,常常开机黑屏。听声音一长三短声。。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坏了。这方面高手请指教一下。。

网友:
插拔下内存

网友:
什么电脑哦  笔记本 还是台式机

网友:
显卡偶问题的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电脑反应慢也有可能。

网友:
你看看,加焊一下 XK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