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一通电测试卡就亮灯

楼主(2011-08-04):
收一同行T42板,接电源大电流,仔细检测发现网卡芯片短路,摘除网卡芯片后还是大电流,摘除南桥电流002,无M3,M5,换南桥、TB,M3、M5起来,可电流到了0.3A,3B、5B也起来了。。。不明白为什么待机时3B、5B为什么会起来,3B、5B受控TB,控制脚待机时该为多少电压?!

网友:
这个板子待机时就是有3V5V的。

网友:
看一下T40的待机原理啊,论坛很多得

网友A:
提前出电压了,TB可能有问题,或者AON信号提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前出电压了,TB可能有问题,或者AON信号提前出来了

这个可能是正解。。谢谢帮助!再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