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不触发

楼主(2011-08-04):
      EC 供电+3V VAL  正常32.768启振 acin3.3  ECRST# 3.3  ON/OFF3.3V  EC不发出 rsmrst  按下开关 PBTN_OUT#也无反应 刷过BIOS EC输出RSMRST还需要什么条件啊

      EC无LID_SWITCH#   U21击穿  摘掉就OK  但不明白U21在此的作用  高手解答下

网友:
有可能BIOS坏了!!

网友:
RSMRST#不发出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lid呢?
谁代工的啊?有的接口还有电源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呢?
谁代工的啊?有的接口还有电源检测的

谢谢提醒  无LID_SWITCH#  U21损坏  已修好

网友:
休眠检测坏了。摘了不能自动休眠了。

网友:
楼主主要是问U21的作用对吧?应该是延时方面的作用,这样设计的电路很少,U21也是第三脚为低电压时有效果,我想是通电时的一瞬间使LID电压为低。

网友:
期待着高手解读,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又学习了.....   这里的高人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