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L171 17寸液晶显示器不开机之维修过程分享

楼主(2011-08-04):
一台联想L171 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无任何反应,拆开机器,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是一体的,测电压无输出,保险/桥堆/开关管都正常,试换电源IC SG5841(用SG6841代换),电压还是无输出,换光耦无效,再量TL431击穿,换之,后级有12V电压,经1506处理输出5V给驱动板,再量驱动板上三端稳压器输出异常,正常应 是5V转3.3V,3.3V转1.8V,把这两个管换了,试机一切正常!稍后上图

网友:
TL431击穿,很少见哦。。。

网友:
请教楼主,那四个线卡子怎么接呀,一体板上的,拆机时忘记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