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不触发,有时触发不显,用铬铁拖一下开机芯片正常,过一会又不正常

楼主(2011-08-04):
HP NX6120不触发,有时触发不显,用铬铁拖一下开机芯片正常,过一会又不正常,什么个情况

网友:
一般换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换芯片了还是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的问题啊,换一个试试看呢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一台HP的机器。不触发,加热一下IO就可以开机了。机器一冷就不触发了。我怀疑主板线路就给客户换板了。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今天我又试了一下,发现,充电芯片有点烫,不知是不是他坏了